长城T60 独显

楼主(2012-09-13):
接到客户一台长城T60 独显机器  开机花屏   直接跟客户说换显卡 · 客户同意 把显卡换上去  装上 有时候掉电 有时候正常   于是重新加焊了下,机器直接不亮了。但是示波器跑码正常,于是把显卡拆下植株 装上去还是一样 再换上机器本来的显卡 也还是一样  然后把显卡装在其他机器上正常   有高手遇到过么、?  开机的时候 那三个灯齐亮了的 就是屏幕不显示

网友:
掉元件了吧,,,,

网友:
明显吊件,或屏坏,驱动板,电压不稳,有图纸吗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回复

网友:
应该没掉件   刚开始换上去还能亮  就加焊了一下没碰主板 应该不会掉件吧   屏没3.3V 供电  这客户比较麻烦 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加焊的时候听到了轻微的响声 应该是哪个小零件坏了吧?

网友:
既然现在都不亮了 先外接下 不亮的话 就先查显卡工作条件吧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  外接了的· 都不亮 · 我就奇怪  那几个指示灯齐亮了 应该是屏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