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改高压条:怎么改怎么烧,我无语了。

楼主(2012-09-13):
一台神舟笔记本,客户拿来是暗屏,发现高压烧了,就整了一条拆机的一样的高压条给换上,没过两天,客户又拿回了,还是暗屏,客户说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又暗了,我就又换了一个通用的,装上,测试半小时,果然烧了,这下郁闷,随后,又给他换灯管了,又换了个高压,在不装A壳上,有风吹测试,一小时不烧,装上B壳,不到半小时又烧了。
给高压条的供电加了个电容,又烧了一个高压条,
现在有想轧笔记本的冲动了。

网友:
高压部分 有漏电或接触问题

网友:
机子电流显示正常吗。你的通用高压是多少到多少的。

网友:
液晶屏旁边的固定架碰到灯线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表示同情

网友:
原装高压板?还是兼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A:
测试一下高压板的供电,和你换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供电太高了,那么高压板就容易坏掉,还有就是有些通用的高压板质量太差,用一会就不行了,这种情况我遇见过。

网友:
没装好吧,是不是碰到什么东西短路了

网友:
高压部分估计是有漏电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高压板的供电,和你换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供电太高了,那么高压板就容易坏掉,还有就是有些通 ...

高压供电是20V,由VIN经过电感,再经2个电容,产生+VIN_LCD

网友B:
换屏线吧··

信口开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线吧··

不会吧,这怎么解释?

网友A:
高压板的供电有点高哦,所以要找好的高压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供电有点高哦,所以要找好的高压板才行。

笔记本的高压好像最高也就赖压20V吧

网友:
是的,一般的高压板的供电最高也就是20伏,有些在20伏的工作就不稳定

网友:
现在换了个联想的原装高压,还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