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G 进水,触发掉电

楼主(2012-09-13):
一台联想F31G,待机0.01正常,触发0.17A掉电,拆机发现键盘下方的灰尘呈水波纹纹状,屏幕有被水滴喷溅的印记,应该是进水了。

板子全部拆出来后发现CPU座子北面有部分PCB已经长了一层绿色铜锈,清理干净后发现电阻PR7已经烧黑,后方短开,打开电路图,发现该电阻连接CPU供电IC MAX8770的第八脚,该脚为CPU PRW SCR信号脚,另外一头直接连到CPU供电电感,电阻阻值为200K,更换后补线,OK了。

懒得截图,电阻位置在CPU座子背面,那个MODEN接口旁边,给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一点参考。

顺手传份电路图,有兴趣可以下来看看, f31G

网友:
Vcore短路,一下子找到故障点,经验早就成功啊。。

网友:
不是VCORE短路额,该电阻在所在的线路电路图里标注为8770 TON,应该是个信号的开启脚。貌似是缺了个信号而已,至于这个电阻怎么烧断那么大条铜箔,懒得管了,修好装起来收钱,继续弄其他的去,

网友:
哦,哈哈,原来是这样啊,直接连电感去的吗,然后返回给芯片,有可能是个反馈信号,先加电,上电,然后反馈不对,保护,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