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P_S3#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手头有两块这样的板,一块:ASUS P5GC-MX/1333,一块ECS代工联想的G31T-LM  都是SLP_S3的问题。
1,AUSU  P5GC-MX/1333  故障:不触发,查VCCRTC:3.3V  RTCRST#:3.3V,3VSB:3.3V   RSMRST#:W83627DHG-A 75脚:3.3V  ,32.768:两脚均有压差,到I/O条件,61脚:3VSB:3.3V,67脚:PSIN#:3.3V  68脚:PWRSW#:3.3V(点开机针有跳变动作),72脚:PSON#:5V ,73脚:SLP_S3#:0V,74脚:VBAT:3V,75脚:RSMRST#:3.3V ,PWRON:开机针:3.3V,这些待机条件都正常为啥南桥不发出SLP_S3#的信号呢?71脚:SUSLED(EN_ACPI)是什么作用呢?73脚跑线是直接连南桥的,75脚也是进南桥的(有3.3V),只能怀疑是南桥问题?也不敢确认。。。。暂时放下。。。

2.ECS G31T-LM  故障:上电后关机,触发闪断      目前此板有点腐蚀的痕迹,一般清理后,上电触发,直接跑不过内存,关机,再次上电触发闪断(并非4PIN短路),拔掉ATX电源后,再次上电有正常,再关再点故障依旧。有时上电还无3.3VSB,于是闪断时测量PWRSW:5V(正常),32,768K:正常,VCCRTC:3.3V   3VSB:3.3V  RSMRST#:3.3V ,I/O的条件自然也正常,因为可以正常触发亮机。经过一番的跑线分析后,结果问题就是出在ISL6506待机IC,上图 1脚:5VSB  2脚:3VSB  3脚:S3# 4脚;S5#  7脚:5VSB   ,当3,4脚有输出时,可以触发亮机。点关机后,3.4脚就无3.3V,再点触发就闪断,不上电啦。I/O换过,ISL6506换过,南桥加焊过。故障依旧。。。关于SLP_S3# 这信号得请教高手们啊。。。

网友:
AUSU  P5GC-MX/1333  这板个人认为是南桥问题,依据是IO有发信号给南桥,南桥没有信号过来,且按你说的南桥的触发条件已经满足,以上为个人愚见。
ecs这块板,个人技术能力实在有限,继续观望有人解答

网友:
73脚 SLP_S3#对地阻值是多少啊,跳开这个脚再测量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ASUS肯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73脚对地肯定有正常了,翘起73脚有3.3V,经过822上啦(3VSB),但是南桥并没发出信号吧822的电压拉低,翘起相当于直接3.3V通往南桥。那么I/O就不受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