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Y的维修

楼主(2012-09-30):
第一台y450,故障现象:插可调电源,电流00,按开机键电流上电0.01不动。心喜,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好搞的,铁定挣钱的活啊。按时序来吧

既然按开关有电流变化,前三步跳过,直接奔第四步。测DNB SWON#,3.3-0跳变正常。下一步,S5_ON,来自8512,看看它有没有。测3.3V正常。。查查下一个信号RSMRST,  851299针,3.3v正常。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应发出SUSB#,SUSC#EC.851218SUSB#  73susc#不正常,电压为零,看来南桥有问题了,先来看南桥工作条件,3V_S5给南桥供电,检测正常,南桥时钟芯片对地测阻值,766  769欧,正常。怀疑南桥有问题,手头没现成的,加焊一下试试吧,上焊台加松香水加焊………上电试机,电流开始跳动了,接屏测试正常。
第二台Y450,故障现象:电流正常跳变,测试卡显示4A不动,测显卡北桥供电正常,怀疑显卡虚焊,直接加焊显卡。加电测试卡跑马正常,接屏显示。问客户价钱后,换新显卡芯片解决。

网友:
运气这么好,接到的都是这样的机器,没来两个疑难杂症

网友:
天有阴晴圆缺,月有花好月圆。没有一帆风顺那,呵呵

网友:
偶像啊  自己也用小Y

网友:
呵呵楼主运气不错,加焊都能解决

网友:
额,这就是实力,这种问题要是我们小小白弄,不花一定时间是修不好的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了个大便宜,不过这便宜是挺多的.

网友:
思路正确是解决这类问题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么好的活一天干个几个就离小康不远了

网友:
思路清晰。。。。动作敏捷。。。。

网友:
不错,LZ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真是天上掉馅饼啦!

网友:
应该说LZ技术好啊,让我肯定查不到南桥。学习了

网友:
  好技巧   我要好好跟着你学习下了  我发现我的技术现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