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DW 无信号的维修 附带程序

楼主(2012-09-14):
接收一台联想L2061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管连不连主机,都是显示无信号,明显是缺行场同步信号。测VGA接口14场同步信号时,发现有这样一个6脚的元件(EP101)与它相连,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它是什么东东。正好它旁边还有一个一样的,对比测阻值,发现EP101 1脚对地阻值(几欧)和EP102 一脚对地阻值(5-6百欧)明显不一样。肯定是其中一个坏了,为了确定是哪一个损坏,又从料板上找到一类似元件测试,确定ep101已坏,换上后显示器恢复正常。这叫模糊维修打法吧,呵呵。后来一天没事,翻看基地饼哥显卡维修知识精解,发现这样一个电路图,觉得这个EP101和图上cm1213a-04应该是一样或功能相似的元件。一脚接场同步信号输入,当它短路后,场信号被接地,ecu没有场信号输入,所以就总是显示无信号了。附上从上面读出正常程序。

网友:
那次我修了个显示器也是坏了一个这玩意,不过型号和芯片功能是不是一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取下那个烧了的芯片,让那个地方空着,接上VGA线还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
忘了说了,那个显示器是一款联想的新式的显示器,型号忘了,

网友:
朋友们,你们那些图纸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这个6脚的家伙,好像是放大的或是保护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一个管行场一个管rgb貌似都可以不要,有点类似有些地方的二极管

网友A: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网友:
程序有用的,备一下

网友:
图纸在哪,我今天有个一样的显示器LENOVO L2061,也是那个6脚的U103烧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也没信号

网友:
6脚的是稳压吧 拆掉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