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主板故障懂得给看下

楼主(2012-09-13):
今天碰到一联想机器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放电后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后再开机还要放电,如果开机后进系统后直接拔掉电源线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 BIOS里的设置 时间什么的都对 有高手给解答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不行再整BIOS看一下

网友:
电源问题或主板上有的电容看下是否怀孕了

网友:
LS正确,可以试下

网友:
电容怀孕 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