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很灵异.

楼主(2012-09-13):
两片都是MCP61 全集成的板子,一片技嘉,一片精英的.有两条HY的内存条,同时买的.
都用集显.两条内存一起插上就进不了系统.XP滚条后就黑屏.PE进去花屏
但是呢,进MT扫内存一个坏块都没有,不管是单条还是两条,两块板子都这样,反复插拔和橡皮擦无效.
但是单条内存 无论插在哪个槽位都能进系统.不过诊断代码不是A0就是25.但进系统可以用everyrest稳定性扫几个小时或者SP2004重内存扫描都不死机..
百度了一下 说是内存兼容性不行,问题是两条买的时间是一样的 时序统统一样.甚至连生产周期都一样.你说灵异不灵异.~~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内寸的问题吧,本来现代的条子都不是很稳定

网友:
哥们,你没做电脑, 告诉你个秘密, AMD有专用内存,外观,标签什么的,跟通用的条子一样,但这个条子插AMD的机器就正常的, 你拿去插INTEL的 板子, 不会过内存的。。

网友:
这个只有厂家才有说法了。

网友:
不会是一条真的。一条假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