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急!!!请帮忙确定是那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2-09-13):
请帮忙确定是那个颗粒坏了

网友:
我使用的内存条是DDR2-667,1GB,双面(两个RANK,共8片颗粒)。单面是512MB,16bit*4片=64bit。

网友:
大哥. 有一个红的.证明你内寸坏掉拉,推荐客户买一个呀,这么便宜现在

网友:
可以参照这个

网友:
内存便宜的要死,还有修的意义吗

网友A:
如果只是内存我就不修了,因为我的内存是焊在板子上的。Onboard

网友:
看不清楚,还有其它资料吗,先谢谢了。

网友:
附件是原理图

内存部分原理图

网友:
不是可以通过触摸的方法通过温度判断哪个颗粒坏了吗?

网友B: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测的啊?

软件貌似叫RAMFI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测的啊?

这个是memtest !
ramfix好像不一样
哪位兄弟有内存维修的资料哦,分享一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内存我就不修了,因为我的内存是焊在板子上的。Onboard

求图片,很少这样的主板

网友C:
反面第3颗有问题啦

网友:
加汗下,或换了

网友:
也未必是颗粒问题,电阻,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还真不会用着软件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面第3颗有问题啦

为什么,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中间的 01234567   1-8个颗粒

第一行显示在B面. 正面第3颗 对面的 反过来就是 B面第6颗
不清楚能不能完全确定是B面, 所以还是进入SPD编辑 改成单面再测

网友(2012-10-17):
反面第二颗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