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为什么声卡都要另外用7805供电

楼主(2012-09-13):
电源不是已经有提供5V电压了吗,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稳压供电吧。

网友A:
朋友,这个是厂家工艺问题,我们就不要管太多拉

网友:
系统电源的5V是开关电源,7805是线性稳压,线性稳压的纹波小点吧,纹波大了对音质可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个是厂家工艺问题,我们就不要管太多拉

呵呵,当然,只是想明白一下使用的原因

网友:
电脑本身辐射大,对声卡就有影响, 单独设计的电路 用个三端稳压器转换的供电可以小小的隔离一下。。你也没意见,你拔了它,拉个5V过来一样用, 前提是必须稳定。。 声卡对供电要求也挺高的。。。

网友:
这样电压不是更稳定啊,声卡的输入效果肯定更好啊

网友:
7805线性稳压的,电源更纯净

网友:
7805是线性供电

网友:
减少音频信号的干扰。

网友:
怕有大的电压,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