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亮度不够用手摸一个电阻亮度变高求原理!?

楼主(2012-09-13):
最近几天有一台液晶显示器一直没有修好,求助同行,同等已经判这个屏死刑了,用点屏工具测试液晶屏,依然为亮度不够,所以判断了液晶坏坏了,为了求个真相,我又仔细测量液晶屏的电路板,没测出什么明显问题,各种供电都有。于是用手乱按电路板,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结果发现按一个地方的时候,屏幕亮度大增,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仔细做试验,发现当用手摸那部分电路的时候,必须手是与地线是相接的才可以使亮度增加,如果只用手摸那部分电路,但手的其他地方没有接地,屏幕亮度没有任何变化,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原来电压为5.3V左右,当用手摸的时候电压变成4.5左右,于是突发奇想,用一个电阻,把这个电压对地拉低,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于是找来1K的电阻,二极管,连接到电路后,屏幕变成白屏了,就是亮度太大,什么都看不到了。不知我这样描述大家是否能看明白。我拍了一张照片,请大家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阻的阻直不够

网友:
你电阻加上去后,有没有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这是个限流电阻 短接了会烧灯链

网友A:
芯片本身不良,我试过同样的 问题。

网友:
芯片本身不良。更换就好了。我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阻值为0欧,发现亮度太大又把电阻二极管拆下来了,屏幕又恢复到了原来屏亮度不够的状态,今天再试试用阻值大的电阻下拉一下,看能不能拉到正常状态。

网友:
你测一下你的两只手之间的阻值是多少,加一个相近的电阻上去就好了。

网友:
加可调电阻啊

网友:
旁边那两个升压` 电阻接上去后要量一下电压` 要不很容易烧灯管`

网友:
可以说明,屏没故障,在芯片及外围电路,先购个你手触及关联芯片,再查外围电路

网友B:
屏上本身就有个可调电阻, 把那可调电阻换掉,然后调电阻到合适亮度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上本身就有个可调电阻, 把那可调电阻换掉,然后调电阻到合适亮度就好了

同意,我也这样修好了一个屏幕亮度不够的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我也这样修好了一个屏幕亮度不够的屏

请教屏上哪个是可调电阻?

网友:
人体电阻是比较大的.你抽换多几个大一点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屏上哪个是可调电阻?

VREF或VR   你 自己找一个好屏 自己调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EF或VR   你 自己找一个好屏 自己调节试试

好的,谢谢,这两天没修那个屏,有机会试下,谢谢!

网友:
好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不良,我试过同样的 问题。

能不能说清楚一些,是哪个芯片不良,是驱动板上的,还是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EF或VR   你 自己找一个好屏 自己调节试试

没找到VERF或VR字样的电阻,请教是在屏电路板上,还是在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