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锁" 还有旁边的透明塑料管子是什么啊?

楼主(2012-09-13):
谁知道哦?

就是 右边这个 "锁" , 好象跟 手机里面的差不多, 插什么卡的吗?  我扣开后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还有 旁边 2个透明塑料管子 是做什么的啊?

有人知道吗?   THANK YOU

.
.
.

网友:
是插SIM卡的,3G网络。旁边 2个透明塑料管子是绝缘用的。

同意

网友:
3G网络用的。透明管子绝缘用的,再一个防止街头氧化

网友:
3G网用的,那个塑料管是绝缘的喔

网友:
那个锁是SIM卡锁吧,那透明塑料管子是WIFI天线啊,绝缘用的啊

网友:
呵呵,还有问这个

网友:
我就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戴尔的机子大多数都有这玩意!3G资费卡的槽!

网友:
是插SIM卡的, 国外很早就是3G网络了。 中国才刚开始建成。。  这个机器的卡槽在国外是可以用的。 但在中国。 没戏。。  两个塑料管子, 是无线网卡的天线。。 算备用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我原本打算进来看看,什么锁会有这么多人来看。。。 一进来我就发现

网友:
3G网络,国外早就有了,国内还在起步

网友:
防止天线接头接触到板子上的其他电路造成短路的

网友:
目前来说还没有太大的用处,楼主不用理会它

网友:
SM卡上面用的,这些机器应该是相对来讲老点的机器上有的。

网友:
3G网用的,那个塑料管是绝缘的

网友:
哎看标题我还以为LZ发现新“大陆”了,就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