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进水上网本优雅Q130B 型号EJ110不通电经典故障维修

楼主(2012-09-13):
  机器是昨天下午同行送修过来的  据说是进水了 他自己经过处理后还是不行   拿来维修     说实话他一直不相信我的技术
         今天为了证明技术今天下定决心把它搞定  拆出来主板  首先静态测量了下各个单元电感对地阻值  没明显短路接着插上可调电源 发现没待机 心想可能3V 5V没出来吧 这下好修了

量3V 5V系统主供电芯片发现第2角没主供电  他的电压来自公共点  公共点有19V电压   问题找到了那个电阻坏了 把两边直连
后电压正常了  可是3V 5V还是没有产生    由于手里没有相同的芯片 没去换 只有继续查吧查到1脚怎么没电压  看来问题找到了 查外围发现PR87和PR90都掉件了  维修方法把PR87直连就行了  PR因为是下拉电阻可以不用装上  再次通电  发现待机电流有0.01了  看来系统主供电正常了   按开关电流上到0.10又不动了  这个电流肯定还有单元电路电压没产生  接着查发现CPU供电没出来  看来还得把电压修出来才行
接着查芯片主供电第8脚没电压  电压是来自公共点 发现PR47这个电阻阻值无穷大  看来电阻坏了  找了个差不多电阻换上后 cpu电压出来了
    按开关后电流到0.15又不动了  还是不行  这下打击太大了 修了三个故障了  还是没修出来    于是按时序来cpu电压产生后会从第一脚送出时钟激活信号  他的1 2脚外围接上拉电阻了 查丄拉电压  只有1.6V不正常  正常应为3.3V  看来还得修好才行啊  又接着查电压来自哪里 发现电压是系统主供电3.3V装换来的  看到+3.3V.on 是来电源管理中心 EC发出来的 查EC  按开关后有送出来   说明问题就在这个电路丄了 发现R54这个电阻开路  换好电阻后上电ok  屏有显示了  这个电路分析就不作讲解了 最后发几张图片

网友:
这么多电阻开路的?怪怪的

网友:
这机器问题虽多,但还好都是供电问题。要是有信号线路有问题那楼主就要好好查一会了,呵呵

网友:
呵呵,进水的机子问题多多哟,加油吧

网友:
供电问题好修

网友:
其实这机子最终还是不行的。。。最终送到广州那边去了。。。

网友:
供电问题好查一点,

网友:
都是电阻惹得祸!

网友:
前几天也修过一台这个型号的,换了个南桥和开关还有EC的供电电阻

网友:
现在的小小白都很厉害啊~~~超越我们学员了

网友:
哈哈,  看的我头蒙, 因为我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这U容易空喊

网友:
学习了 啊   期待这样的好帖子越来越多哦

网友:
那么顺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