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ICA MINOLTA bizhub 184复印机故障请助

楼主(2012-09-13):
KONICA MINOLTA bizhub 184复印机,复印效果出现如图的故障现象,已经换了鼓,也做了清洁,把废粉也全部清理了,可还是这样。也不是定影的问题,因为纸还没有到定影,就这样了。直接看下面的图:

网友:
日货啊 没看错.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什么没有看错呀?

网友:
呵呵,质量问题,换个国产的吧

网友:
感光鼓换了没?

网友:
定影膜 加热组件  成像组建 都看下

网友:
拆开定影组件,你会有惊喜,换掉定影棍和定影膜吧,

网友:
首先换个鼓芯试一下。

网友:
那就是定影组件,定影膜啊,定影下辊

网友:
看下相应位置的主充电,可能是主充电的事情,做个详细的清洁。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打印一下看看有没有,有就找激光器,主充电,没有就是光学的事情了,查查原稿玻璃里面是不是脏了。

网友A:
先打印一张看看,如果打印出来还是这样的就查原稿玻璃,激光器,主充电,如果没有就查激光器,主充电 ,看你的复印件底灰很大,而且你也换鼓了,就查查主充电的几率大一些,把主充电拆开,用99%酒精好好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印一张看看,如果打印出来还是这样的就查原稿玻璃,激光器,主充电,如果没有就查激光器,主充电 ,看你 ...

复印出来是没有底灰的,拍下来看起有底灰,那是照相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修过,进来学习的

网友:
磁辊那边吧检查倆边的轴承

网友:
第一张电极丝有漏电,拉出来清理下在不行拿个好的换下,接着就去查磁辊那边,漏电几率较大

网友:
看显影组件

网友:
好不容易从网上买了一套鼓组件,还是这样的

网友B:
兄弟,不要懒,走纸方向要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要懒,走纸方向要划下

走纸方向什么要划下?

网友:
载体试试。

网友(2012-10-13):
换载体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做两个定位,第一个就是打印自检定位一下故障,再一个就是人为卡纸观察一下。既然你说代换鼓组件故障依旧,那充电部分电极丝和转印辊组件看一下转印电极丝或锯齿片以及转印电压,

网友:
美能达 184复印机,把则板打开用改刀顶住开关,当加热结鼓一转动,鼓上就有粉,群里有朋友说是鼓漏电,把整个鼓组件全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点评):
看图片应该是鼓前故障已产生,可能是显影部分故障,不知道你动没动过载体,还有显影偏压

网友:
关注中……问题解决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