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HP CQ36 LA-4743P 上电1.3A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2-09-13):
HP CQ36 LA-4743P 上电1.3A左右不显示!
已过内存跑不过显卡,为显卡供电芯片PU701(IPS51117)不良,换51117就OK!

此芯片由于在散热铜管下面,长期处于高温的环境下,可能容易出问题。

按开关触发时量显卡供电电感PL702有1.2V电压,但过了几秒钟后就没有电压输出,
所以能跑过内存,档显卡。

另外此机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不装网卡,上电到0.6A左右就不断的掉电重启!

网友(2014-04-15):
我觉得算是设计上有问题。你把螺丝上松点就很明显。
接口松了。导致开机无显。有修过的 可以自己注意下。
这机器还有个通病,遇到过几台了。他的屏线 位于 轴接口。长期搬动,会出现

网友(2012-09-13):
HP的机子很正常,散热效果不好,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机子按通病修,一半的都 能很快解决

网友:
估计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前俩天200入了个DV2000无盘 不亮 加焊显卡 OK了 显卡是7200的 已经一星期了 正常使用中

200收什么机器都不亏了
200,屏都值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人热床开裂  就是个散热问题 不叫通病

网友:
又一奇怪的问题,要是不仔细点还真把显卡能搞了,想想看谁去测电感电压不可能一直在那测吧,碰巧的时候你测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那就有戏了。

网友:
再一次提醒我们,有的机器不上全东西是会掉电的,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HPCQ系列散热都不好,显卡这一批问题多的多,基本上座个BGA问题就好了

网友:
唉!惠普的显卡一直都是个通病啊!

网友:
hp的机子就是显卡容易坏啊    ,   都是通病啊

网友:
修过51117坏的,开机有输出,过一会就没了。芯片问题。

网友:
显卡坏是通病

网友:
希望大家多上传通病类的维修经验哦,那样能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啊,像这种现象很容易怀疑到显卡的,要不然白做显卡半天没效果

网友:
HP的很多不上网卡都这样,我以次也搞到一台,搞了好都都不行,都想放弃不搞了,后来随手一把网卡接上,好了

网友:
学习了。高温问题啊。

网友:
  我们修一般没过显卡就是直接加焊。看来这个习惯得改改了

网友:
今天看了这个机器是修好了。但是ATI显卡上面有个叹号。我怀疑是不是我还的51117显卡供电问题。因为它原来的机器上没型号。

网友:
呵呵,我们有时候修机器就喜欢先加焊在说,如果不行在查电路,但有时冲动是魔鬼啊。。

网友:
是内核供电吗?

网友A:
大哥,如果没有电路图,如何去找CPU,显卡,内存,桥芯片等供电的场管与供电芯片。另外3V,5V供电芯片又如何找?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一道理!赞一个!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显卡通病不是供电就是虚焊,网卡引起的重启是由于网卡被引入到南桥上电触发里面

网友:
个人觉得HP CQ系列显卡出的问题多点,CQ36我这也搞过几台了,基本都是上BGA就能好,当然,哪天搞显卡不行就考虑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hp的机子就是显卡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一般人都加显卡。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下次不再做显卡了,换显卡IC再加焊了。

网友:
今天维修一台CQ36本本,故障现象和楼主描述的一样,显卡核心电压开机有1.1V,几秒钟后降到0.7V,再后来没电压了,整机电流由1.6A变成1.4A,无显示,加焊PU701,亮机,准备测试一天再交给客户

网友:
原来是显卡供电IC坏,看来以后不过显卡先查三要素,不能动不动就干显卡了,搞不好板子都给报废,不划算啊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如果没有电路图,如何去找CPU,显卡,内存,桥芯片等供电的场管与供电芯片。另外3V,5V供电芯片又如何 ...

板修多了心里就有感觉了。

网友:
嗯,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记下了,以后遇到要多注意!多谢楼主。

网友:
还没有见过显卡供电坏的

网友:
我修的也是显卡,做一下就可以用一两个月

网友:
维修好了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人都要走弯路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HP的散热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