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海尔C600 经典故障 电池开机电路维修

楼主(2012-09-13):
     前段时间接了台海尔笔记本 机型C600  开始来的时候是电源能开机  同时使用开不了机  经过初步判定为电池坏  因为客户经常出差要用到电池  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昨天电池到货了 换上可以正常开机了  也能充电  拔掉电源也能正常使用   但是单用电池开机  不触发   这下心情一下子冷了  主板还有问题 可以判定为主板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这下就难整了   如果修不好 还要亏运费了 眼看马上要下班了 要修也没时间了   就在网上找了份电路图  准备明天来修  下班后就一直在思考
       今天早上起来脑中有思路了   于是拆开机器  首先插丄电池量了下 开关上电压  量到有5V电压 说明电池放电没问题了 那问题就是出在开机电路上 于是按开关 测PWRON是有有高电平   经过测试 有高电平 PWRON经过PD7把PQ8导通接地  然后PQ4的B极接地  PQ4导通  接着+5V LDO 经过PQ4  PR85 PR75分压产生AUX_ON这个信号  因为电池待机是不出3.3V  和5V的  所以这个信号是    3.3 V 5V的开启信号   {+5V LDO 这个电压是插上电就有的} 于是测量OZ815的第一脚发现只有2.6V电压  发现明显不对   正常应该为5V  于是查PR514发现丄拉电阻另外一端也为2.6V  看来这下问题找到了  于是断电后测试 PR514另外一端与+5V LDO是不是连通的  经过测试果然是不通  板层断线了  呵呵  维修方法很简单  因为这个这个电压是这个芯片 16脚 产生的  直接从16脚飞条线到那个PR514就可以了    直接拉条线后再次用电池开机正常  最后上传几张图片   看了贴的朋友麻顶下

网友:
寻缘梦维修大师 -5 我晕,转载呗人的帖子,还这么受欢迎

网友:
没看明白!既然断线了!又为什么插电就有了5v呢!不插电就没有啊!

网友:
我想问,楼主直接从OZ815的16#飞线到PR514的话,AUX_ON已经不由PQ4和PQ19控制了吧,PR514在板上用料了吗?

网友:
PR514这个电阻是没安装的啊!

网友:
楼主不错哦,很清晰现在我终于明白飞线是怎么飞的了

网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此得到验证。

网友:
图纸我都不会看了~~~~~哎

网友:
  现在有一台T61的机器  能显示电池存在 但是不充电   可以放电  试问阁下考虑那个方面呢

网友(点评):
这个卟充电 要看H8部分检测到电池没有,还有就是电池充电的那个2个MOS的导通条件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羡慕啊

网友:
PR514  这个电阻好像没有用料呀    最后说的有点乱

网友:
这里断线为什么用电源能开机呢?我不懂,你解释下.......我还原的设想是这样的,那个上拉电阻是没安装的,这个电压是直接由EC提供,可单独用电池时,有异常,电压低了,所以不能开机。你直接拉了个电压过去,使1脚得到了正常的电压,所以此机修复。。。

网友:
+5V LDO 经过PQ4  PR85 PR75分压产生AUX_ON这个信号......这样算出来的话AUX是1.5V左右,分析不明白了....

网友:
这台机子多见这个问题,只是维修起来不像楼主描述的。对不上。学习了。也许有所不同,下次对照一下。

网友:
对 楼上的正是我疑问 电压明显不对

网友:
飞线这步没看明白,看来以后要多多学看图纸啦。。

网友:
我怎么越搞越糊涂啊,你板层断线了,怎么会有5V电压?搞不懂。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啥时候才能安心看图纸呀  、

网友:
在系统里能现实到电池的存在 可以放电  插上适配器 不充电 电流也不增大  测量充电电感无电压 MOS管驱动无电压  是有充电芯片8765直接驱动的  充电芯片 DLO DHI无电压  ACIN  2.6  这个芯片我换过  H8我也换过  还是不好用   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影响这样的问题  MOS管也换了 请教下

网友:
思路很好,比较到位

网友:
我也遇见了这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呢哪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基本是C600的通病了 修过几台一样故障的 一般常见是815芯片的1脚位置无高电平 一般维修从PC10位置直接飞线到PR514就可以,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2012-10-23):
电池待机无3v5v,南桥无供电,怎么开机?怎么理解?

网友:
早两天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PWRON不是拉地的,是接+5VLDO的,,,,,我修的那片板是PR44坏了,引起的电池能正常工作,而适配器有时正常,有时会自动关机!

此板是精英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