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28外接正常,上屏白屏。

楼主(2012-09-13):
果断的换了个显卡,涛声依旧,之后有一台神州的机子说屏会闪的拿来修,我看接口一样就试试他的屏,过了点时间 ,居然有数据了。那当然 就和客户报价了,好了,把屏还给神州的机子,哎呀我去,之后 换了10来张自己的屏都不行。急啊,不知道咋办了。。
显卡

网友:
屏线换一条试一试

网友:
哥来解答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619217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要直接去搞显卡,应该先查一下屏上的供电,修到很多这样的故障都是因为屏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一般这个屏上的供电都需要满足什么基本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