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USB不关用,神奇的故障,太不可思议。

楼主(2012-09-13):
  今天接一台SL410K的机器,客户说机器全部USB不可以用,我暗喜不就小问题吗,USB不可以用,这不是见多了吗。我接到机器左右看了看USB的接口都是好的,用USB鼠标接上去鼠标指示灯不亮,就开始给客户报价260元。客户说可不可以少点我说没有的少了,客户就走了,待一会又回来了,说你们公司看的正规就在你们这里搞吧。不关怎么样行吧。接下来拆机,发现USB 5V的大电容烧坏,更换之,一开机测试5V正常,OK,装机。结果机器装好了,USB还是不可以用,唉,这家伙价格报低了,没有办法接着修,在拆。更换南桥,在测试机器,噢,TMD还是不管用,这问题大了。后测试USB中间2根数据线对地阻止正常,心想这不问题大了。打开图纸看看是不是那个信号没有发出呢。后测USB_OC#0--11都正常是3V,这家伙不好搞了。在进BIOS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USB给关了,一看没有呀,刷BIOS,刷完之后问题依旧,这怪怪的,怎么回事。心里想该测的也都测了都正常也就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休息会抽根烟,想,USB不关用以前也就那几个东西,怎么现在就搞不好呢。想问题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BIOS刷不对也应该不亮呀,那就不用想BIOS了,后想这机器还有一个存储软件的芯片,那就是密码芯片。正好公司还有一台SL410K的机器,在跟换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USB可以用了。这怪怪的,密码芯片怎么和他有关联呢。以前的Ihinkpad密码芯片是不带此关系的。还有SL410K的机器遇到开机点亮之后一会掉电,也有好多就是这芯片的事情,大家以后记住这怪问题也有肯能让你走弯路,SL410K的密码程序和SL410是一样的可以互刷的。但是不要清空,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对麻片的制造商要不是刷不进去的。这是我一上午的成果,最终也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这是通病啊,我没做桥也修好了,要进BIOS把USB等LAN外设设置开启才行,假如你恢复BIOS出厂,默认是关的,需要手动打开

网友:
这还真是有些怪了,这机我有碰到过在BIOS里面关闭了USB,但是放电和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只能进去调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3896-1-1.html  我当时接的SL410K情况跟你一样吧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谢谢楼主的提醒,假如是我,有可能也会去换南桥。

网友:
应该还是BIOS设置的问提

网友:
以前碰到过
差点搞了桥

网友:
今天碰到个屏暗的问题
测得是亮度电压没有

网友:
这问题可能也快成通病了。

网友:
通病好,来钱快,这应是厂家的BUG来的

网友:
这个密码芯片 是哪个???

网友:
多谢LZ分享,顶一下

网友:
bios 问题看来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
这个。。。。没注意真的会搞死人

网友:
这个机器的密码芯片具体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