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提示无信号!!求思路!

楼主(2012-09-14):
一台显示器,开机提示无信号,接上信号后,依然是无信号!
我从VGA接口,线路一条一条的一路排插到主控芯片了,没发现啥毛病啊!
有啥思路呢?请大家帮一下!
芯片

网友:
首先电源部分有无12V 5V 接着查找 驱动板有无3.3V 1.8V 下次提问题的时候把问说清楚点,才可以帮到你。

网友:
哦,老提示无信号了,还需要查这电压吗,不懂,飘过

网友:
无电压,机器怎么会工作捏

网友:
主控板出问题了,是3星的显示器么?

网友:
什么型号都不说,让人家猜呀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无信号啊,用通用板点一下,再一个个排除

网友:
查VGA接口H和V阻值,正常就是芯片或者数据问题。就这三问题会导致屏幕显示无信号

网友:
VGA接口有个 5V电压有!你打没有啊?

网友:
改块板算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我见过同样的故障在一体杂牌的液晶显示器上用的是乐华的2025的板子。

网友:
更换驱动板吧,换了肯定好。想修的话就刷程序试试

网友:
刷刷程序就好了。或者,换驱动板。

网友:
耍程序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刷个程序 不行就用通用驱动板

网友:
MCU坏。 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H,V脚附近有个6脚的元件,应该是其保护作用 的,拆了就OK,
还不行就换板把。

网友:
上图吧骚年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应该是戏动板问题。行,场信号没有过来。

网友:
敢不敢把型号和牌子 电路板号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