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死机的解决

楼主(2012-09-14):
新装的电脑,经过调试2天没有出现nv4蓝屏,卡机!死机的情况!期间耍战地2和dv视频压缩3小时!包括平时的基本应用(我的电脑蓝屏都是平时使用的时候死机,玩大型游戏都不死机,郁闷)使用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我原来一直找不到原因!直到我突然一天打开机箱摸内存条才发现了,内存非常的烫我为了稳定给内存加压到2.8v但是bios测出有2.9v了!我其他配件散热良好,就是没有给电脑内存加风扇,我马上加了一个风扇温度下来了!我马上进行mentest测试!但是过149%就报错!(我原来为了节约时间没有认真的测试,只要过100%就没有测了。)看来内存还是不稳定我改成2t,测试过300%!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nv4蓝屏!因为我现在才认识到,稳定比速度来说更重要,不要为了多跑几分牺牲稳定,不稳定那才是最大的心痛!

  我现在还要做的就是测试其他版本的驱动看还死机吗?在52硬件上介绍到,我现在用的81.95,因为原来这里朋友介绍的我也试一试,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版本的驱动确实不错,用84。好像把问题扩大化了,死机频率发大了!如果现在稳定了应该用什么版本的驱动都没有问题!

  心得体会:

  1.出现卡机,蓝屏,游戏死机的朋友请先不要怪显卡因为电脑是很多部分组成的,只是这些现象都由屏幕表现出来,所以显卡成了第一个罪人!

  2.首先要排除其他配件的问题,cpu,内存,主板,电源,硬盘

  大至了解一下是哪方面除了问题,但是这个并不一定在准确,比如我出现nv4错误,定义为显卡问题,但是其实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

  3.散热问题,大家都去主意cpu,显卡了!其实一些小地方大家也要注意,现在天气热了,比如采用单芯片的nf3,4系列的主板,还是内存和主板上面的电容。

  4.你可以给各个部分加压,我给cpu,内存,ht,nf,agp都加压看到底那里除了问题!不要怕!适当的加压在保证散热的情况不会烧的,烧的毕竟是太少太少了

  5.降低参数,比如我内存1t有到过sp2004,压力9半小时不死机,但是还是有问题,结果2t就正常了!不要为了速度牺牲问题!

  6.用不同软件来测试电脑的每个部件来排除,因为某一个测试软件的运行原理比较单一,这个能过哪个不一定过,多换一下。我个人推荐:

  内存:mentest3.4(最新)pcmark05(很多人都忽略这个软件,我原来能sp2004和mentest都能过,我以为万事大吉,但是pcmark05里面的内存测试我的电脑就死机,因为这个软件测试的项目很多包括内存读取,cpu,显卡,所以推荐)

  cpu:Prime95v24.13汉化版

  显卡:3dmark0305

  7.最关键!电脑出问题不要着急,慢慢的调整和测试,这是一个比较累的工作!从我出问题到解决用了20多天才找到问题根本。除了问题要多思考总结!

  最好希望对大家解决电脑问题能有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

  还有一个题外话!很多朋友说我的配置这么高,跑出来分数异常(记住是异常的)的低,我也遇到过,我的公板6600gt,agp,03一般都是8000多分,但是我换了双敏,丽台,ausa,爱尔沙的bios只有6000-7000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分数异常低的朋友建议你更新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