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2-09-14):
本人液晶维修新手乱搞乱换也搞好了1O多台液晶了,但很多概念不是很清楚发贴请教一下。
一、电压没输出,看过大家都帖子一般都会去看看保险有没电压,然后300V有木有(这300V用万用表怎么测?直接打1000V档,用红笔接450V电容+级,黑笔接—级?方法不正确不敢盲目测怕爆)。
二、买了很多高压条,一体板的供电 开启 接地多能找到,但是听说要断开高压后级,怎么断呢,从哪里断不清楚了?还有改好之后高压条放不进去呀空间不够
三、遇到驱动板问题的束手无策了,买了通用的驱动板,但开关接口该怎么改
四、一些元器件好坏不会判断,学过修笔记本对笔记本上一样有的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管,芯片会判断,但什么开关管,光耦,高压包就不清楚了。
望各位高手有时间帮忙解答一二,我想很多新手也会遇到同样问题,不胜感激,新手自学比较笨。

网友:
1.你的测量方法是正确的。
2。12V顺着找到高压板那里,把它切断就好了,关与空间不足问题,机器不一样,空间不一样,你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按上就好了。
3。关于按键开关的话,只可以多改少的。比如(7个改5个)尽量往KO方向那边改。
4。关于元件的方法测量,在线测与不在线测阻值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