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1.5显示屏能修吗

楼主(2012-09-14):
这样的液晶屏有的修吗

网友:
418234898);兄弟你加这个QQ问问能不能修,是专业维修屏的

网友:
能确定是屏的问题吗,拆开检测了没,拿一套通用板检测一下,看是不是屏线或其他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一般修不了(我指的是我的能力,不缺有高人会修屏电路的)!

网友:
没的修了,要不就求神保护修修试试

网友:
建议          放弃~~~~~~

网友:
换屏吧,别费时间

网友:
屏坏了,换吧,修也不便宜

网友:
屏坏了,换个试试呵呵呵

网友:
你要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才得啊,有的是屏线和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是屏侧面的COG坏了,如果COG是贴在玻璃上的,就不好修了,要是带软排线的就可以修,那也要专业修屏的来做。

网友:
这种是屏坏了。。不是COG坏掉。就是玻璃上的电极。修起来难度大。。意义不大。。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可以 修,但是我觉得换还划算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吧

网友:
还没有换以屏线,通用板,试试,要知道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一个月都不知道换多少HKC屏  屏挂了

网友:
这个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