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 開機不顯

楼主(2012-09-14):
配置:此機是獨顯,NVS140M.

現象:用了一年多一直沒問題,下班後開機半小時,一下花屏了;再重開機就無顯示了。

自檢:
1.內屏=》無顯,用手電照也看不到畫面,但是背光亮了。
2.用外接顯示器=》能顯示。但第一個畫面(BIOS的LOGO)是有很多豎線=》第二畫面(BIOS的配置信息)顯示正常=》啟動選擇菜單,有很多豎線=》進WINDOWS滾動條,有很多豎線=》無法進入WINDOWS.

問題:1.是顯卡假焊了嗎?那為什麼內置屏一個畫面都不顯,而外接的有顯?
         2.如果是屏壞了,為什麼外接屏有亂碼?

以上請各位師傅幫忙!TKS!

网友:
百分百 显卡 虚汗了。 外接的线路是和内接 不一样的。

网友:
直接干显卡 不过做得时候小心爆珠

网友:
肯定是显卡,果断做吧。。灌胶的嘛?难做呢

网友:
看了,没有灌胶,换一个新的多少米啊?

网友:
先看内存,在做显卡

网友:
显卡肯定有问题,所以要焊显卡,可是这显卡是带交的,不好做,做不好班子就费了,而且加焊好了也用不住,最好换一个芯片。

网友:
显卡坏了,我那天就修了一台这样的,加焊无效就是显卡坏的,先加焊,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内屏是LVDS模块  外屏是VGA模块。

网友:
是显卡虚焊了,用大炮吃了一下,不知道能用几天。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