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开机不掉电,停在1.35左右,不亮

楼主(2012-09-14):
ACER 4738 开机不掉电,停在1.35左右,不亮,显卡是AIT的,加焊过显卡还是老症状无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各位大侠出出点子。

网友:
电流到1、35A,你看电流抖了几下,如果抖了2下,就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CPU是什么的,inter还是AMD的。

网友:
可以更换个北桥试试(如果北桥有点烫的话

网友:
intel的。反复会往上跑,跑到1.4几,然后就停在1.3几。

网友:
而且反复在读BIOS

网友:
重植,如不好,考虑换卡。

网友:
又加焊了一下,不行的话看来只能重植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了,取下来重新只一下,不行换个

网友:
重新植球试了,还是没用。会不会是CPU问题啊?感觉像是内存没过一样。可内存不过不可能读BIOS啊。

网友:
右手按按cpu座子~~~

网友:
看看楼主解决方法

网友:
刷BIOS 吧。 查下显卡的条件! 需要耐心!

网友:
BIOS加焊过一次没用就刷过了。

网友: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解决的吗?是单桥的,不想动不动就动桥啊。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没说清楚 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