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apl1086 ck94z发烫

楼主(2012-09-14):
apl1086 ck94z 在电源插座旁边  有点像1117的  不知道 能不能用1117替换? 在线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他坏。不能。1085可以。

网友:
只要型号是1085就行不用分牌子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它坏了引起的 也可以试试 代换一下了 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

网友:
可能是别的短路导致芯片发烫啊。。。

网友(2013-01-03):
我的精英主板就是这个问题,APL1086烫手厉害,断开输出脚,送电依然烫手,由于没有配件,还没替换试验。都说它是三端稳压器,那么输出是几伏?中间脚是接地吗?,在线测量一脚4.98V,中间脚0V,另一脚0.5V,断开0.5V脚后,其电压2.2V,中间脚2.2V,并依然烫手,不可思议。难道中间脚不接地?疑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