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i5 内接灰屏外接正常,有谁修过?

楼主(2012-09-14):
  接到一台宏基4750是比较新的机器,机器为过保,客户急于是拆开修理。
   故障现象为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为灰屏背光亮。
拆开屏换过屏,量过屏线  lcd供电正常 3.3v  量5组信号对地正常
    刚刚把显卡哄了一下还是一样!
  没招了,求大侠!!!

补充内容 (2012-9-26 19:59):
     换了显卡,换了N张屏幕,屏线量了N次, 有读取屏上密码芯片, 加焊过北桥

网友A:
再换一个屏试下!

网友:
我着么着 你还是 没做好 显卡。。。。

网友:
可能是屏吧

网友B:
显卡吧,如果是好的,那就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把,有些显卡的供电不全也会造成灰屏

网友:
检查下显卡外围,或重植下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屏试下!

我只是换了两张,等下多换几张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吧,如果是好的,那就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把,有些显卡的供电不全也会造成灰屏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换了两张,等下多换几张

换不一样牌子的屏试下!

网友:
屏和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D:
100%是显卡问题,灰屏碰到过很多

网友B:
如果确定显卡的供电没有问题,量量显卡周围的那些小电感或者0欧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断的。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显卡本身坏了,我个人感觉和屏的关系不大。

网友:
這种新机器显卡 和屏都不容易坏的,检查排线  看看显卡到屏线之间的元器件

网友:
屏线没接好吧,搞过几台

网友:
是ATI的显卡吗?

网友:
4750不是还在保么?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做个有铅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是显卡问题,灰屏碰到过很多

是更换吗?重做不行,显卡好贵1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显卡的供电没有问题,量量显卡周围的那些小电感或者0欧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断的。如果没有问题,那就 ...

嗯,屏线和屏都是好的,0欧电阻也ok
现在准备换显卡了

网友:
4750是LCD 么?   LED的吧。。。。灰屏,搞显卡吧。。

网友:
全面检查。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换屏和屏线试试,然后再动显卡

网友:
楼主有结果通报一声

网友:
先换新屏试,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至今还未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