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1G掉电

楼主(2012-09-14):
此机器的掉电不是开机掉电具体意思就是,开机只要不动机器没事,只要一动就马上掉电,本人已经排除短路问题,经过实际测量,在按压主板最上面的地方会掉掉电,反面是EC,附近是cpu供电芯片,我已经把芯片给加焊了一遍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是现在怀疑板层断线,正打算放弃维修,没法下手啊,根本没法测量,有没有修过类似机器的没有,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样就不修了。 会不会是 电容 电感 虚汗了引起的。

网友:
我感觉桥虚焊的可能比较大一些。

网友:
掉电有点难搞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y450,二修板,一动就掉电,不动能进系统,那个板子薄,我想也应该是,主板让上家,弄断线了,最后拿走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sony的机子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重置了一下南桥就OK了  很奇怪的

网友:
不要问我怎么会去重置南桥,因为我没按一下南桥他就自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