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些液晶基础问题

楼主(2012-09-14):
本人液晶维修新手乱搞乱换也搞好了1O多台液晶了,但很多概念不是很清楚发贴请教一下。
一、电压没输出,看过大家都帖子一般都会去看看保险有没电压,然后300V有木有(这300V用万用表怎么测?直接打1000V档,用红笔接450V电容+级,黑笔接—级?方法不正确不敢盲目测怕爆)。
二、买了很多高压条,一体板的供电 开启 接地多能找到,但是听说要断开高压后级,怎么断呢,从哪里断不清楚了?还有改好之后高压条放不进去呀空间不够
三、遇到驱动板问题的束手无策了,买了通用的驱动板,但开关接口该怎么改
四、一些元器件好坏不会判断,学过修笔记本对笔记本上一样有的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管,芯片会判断,但什么开关管,光耦,高压包就不清楚了。
望各位高手有时间帮忙解答一二,我想很多新手也会遇到同样问题,不胜感激,新手自学比较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0136-1-1.html

网友:
1、是对的
2、顺着12V供电找
3、通用板,先刷好数据。开关先把原始线上的开关定义查好,跳到新驱动板即可
4、这个很难说

网友:
  量电压输出是量到开关管有没有脉冲电压,量有没有供给高压板的12V电压和驱动板的5V电压!  断开高压后级要看板子上的结构了,断开12V管后面通往高压板的电路    改驱动板是5V  控制脚  GND  !!!   不能说的太详细,自己去理解找资料,咱都是花钱学的嘞...

网友:
那你还是初学者,什么也不会测吧。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是小白,一般没输出是测场效管S和D级是否有300V吧(打1000V档),再看G集有没有电压,一直查下去,是不是激励IC有问题,或者稳压电路出问题。
断后级就是切断供电线路,和控制线路
教楼主一个测场效应管的方法,数字表测法:效应管左往右数1G2D3S,开二极管档黑笔接2红笔接3看是不是400左右读数,反接不通,然后黑笔接2不动,红笔接1后再接3,看看读数是不是变少了读数有10~200,有些读数管还会慢慢升高,反接也导通1400读数左右吧,说明管子正常

网友:
电阻方面色环意思,棕红橙黄绿蓝紫慧白代表1-9 黑0,色环电阻有3、4、5环,主要找到头尾就好办,后面两环是倍数和精度,例如棕红黑,代表12*10的0次方即是12欧,还有金色是代表-1次方0.1。贴片电阻上面有写阻值最后一位数是倍数,例如223就是22*10的3次方22000欧,2R2是2.2欧。
二极管类和稳压关测法就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很好测,红包接尾黑笔接头导通,反接不通正常
三极管NPN和PNP测法相反,一般NPN用的比较多,NPN三个脚ECB,数字表二极管档红笔接B,黑笔接E和C都导通,反接不通,管子正常

网友A:
1.你的测量方法是正确的。
2。12V顺着找到高压板那里,把它切断就好了,关与空间不足问题,机器不一样,空间不一样,你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按上就好了。
3。关于按键开关的话,只可以多改少的。比如(7个改5个)尽量往KO方向那边改。
4。关于元件的方法测量,在线测与不在线测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6-05-06):
引用 网友A:
1.你的测量方法是正确的。
2。12V顺着找到高压板那里,把它切断就好了,关与空间不足问题,机器不一样,空 ...

版主 显示器三色循环是什么问题啊 换过屏线 刷过BIOS 还有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1、第一个问题用直流电压挡测试300V以上在450V的电容2端测试,可以先用12V的监控电源练习,显示器太危险,2、用万用表找,放不下把高压板里面的元件都拆除,断就是把高压部分的用刀割断,3焊接北4、看简图网上搜索,最基本的电路维修基础这个得自己学教不了威信174802433

网友:
你这个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啊,还修好那么多,其实最简单的维修就替换,特别是同型号的一换最快了

网友:
买一本维修书学习,也可多上本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