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2-09-14):
台式电脑能近bios,能进光盘上的PQ.DM之类的,但是近不了PE,进到一半死机黑屏键盘灯常亮按上没反应,换好的硬盘也是选择进入系统时死机,诊断卡提示00 ac,就差主板没换了,bios也清了,是主板哪的问题了?

网友:
换光驱和DVD吧  我之前遇到过u盘进pe 进不去 然后重新装的就好了  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