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USB供电正常,但是U盘不能用

楼主(2012-09-14):
最近遇到一机器,联想X201i,U盘不能用,但是系统供电正常,连接USB小风扇都可以转动。求大神指点迷津!!
U盘
联想

网友:
坐等大神啊

网友:
应该是USB口的那几条数据线有问题吧?有电压只是代表供电正常而已。

网友:
USB数据线路查一下,供电说明正常了

网友:
1 进COMS设置, 看USB是否,开启 , 恢复出厂设置是没用的,必须进去看USB开启,
2 查USB D+ D-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不正常换南桥
3 刷BIOS,

网友:
先去BIOS看看USB是否打开,在一个就是有电压不一定管用,也有可能是信号线方面的原因,南桥管理的

网友:
优盘坏了吧啊???

网友:
电压虽然正常,但数据信号可能不正常,查查

网友:
先去BIOS 这机器爱坏bios

网友:
usb驱动有木?

网友:
一般也要查那几种原因,,如果都不能用,可能是南桥和BIOS

网友:
测一下中间两根线对地阻值

网友:
USB是直通南桥的,,想过南桥没?

网友:
USB供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