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开机(华硕N80V)

楼主(2012-09-14):
华硕N80V

故障现象:
来时不上电,拆机后,可以上电,但跑到0.7掉电,再自动上电,再掉电,如此循环。在镙丝孔那里发现有轻微腐蚀。
故障解决:
首先CMOS清个零,无果。手上正好有一料板BIOS,更换后,无果。去掉显卡,去掉内存,一样跑0.7掉电,无丝毫变化。开测了。。!
上假负载,掉电瞬间测VCORE,PG,复位,时钟。发现CPU复位电压为0。
开始查时序,首先测南桥发出的PLT_RST#,发现这此信号也为0,原来是全板无复位。接着测H_PWRGD(南桥发给CPU),电压正常。再测PM_PWROK,(EC发给南桥,北桥PWROK信号),电压也正常。这样看来,应该是南桥这边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什么条件没有满足?但是南桥发给CPU的H_PWRGD信号已正常。接常理讲,CPU PG信号出来了,应该条件都有了,难道是南桥本体坏了?测南桥的周边电压,基本正常。示波器打南桥需要的几路时钟,也正常。
到这里停下来了,回想一下,来的时候,是不上电,拆机又能上电,而在客户送机的时候也反应有开机困难的现象,种种现象表明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再想板子上也发现了有腐蚀情况,是不是因为进水或者潮湿引起?但客户说没有进过水。
没想了,重新刷个BIOS,无果。接着风枪在南桥上面扫几下,上电希望来了,电流顺利跑至1点多,插上显卡接屏上电,成功亮机。看来问题就是在南桥本身。而这种情况,个人认为要么南桥虚焊,要么南桥下面焊盘受潮。

直接上BGA加焊,但修友要注意,此板有点爱变形,在加焊过程中,就是因为变形,弄连锡了。之后,又重新植珠装上,故障修复。

网友:
大板是比较容易变形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的显卡拆的有点多余

如果显卡板不拆的话,板子是拿不出来的呀
应该是显卡板吧
我反对的怎么变形同意了
问你显卡不拆掉如何把板子拆出来?你拆过这机器或者修过这个机器吗?

网友:
这款机子的CPU pwrgd 是南桥给CPU的嘛!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没有用手压法来压南桥试试。

网友:
感觉华硕的机子最容易变形。,。有时候很蛋疼

网友:
学习了,直接上BGA,可能效果更好。当然加焊的时候注意变形情况。

网友:
正在学时序电路上电过程 也学点

网友:
华硕的板子真难看

网友:
,这个 板真的很容易变形。我手上有一台,进水 不触发,正在努力

网友(2012-10-30):
楼主有没有图纸啊,谁有传一个啊,我有台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