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上CPU就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2-09-14):
一台HP 540本本。。。被雷击插电开机网卡信与灯常亮。。网卡被打坏了。。换网卡后,正常。
现在是上CPU。CPU供电就不出来。。。不正CPU。供电正常1。5V。。求解。。

网友:
换个CPU试试嘛

网友A:
看看CPU供电的PG
被雷打了的,南桥和时钟也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供电的PG
被雷打了的,南桥和时钟也容易坏的

上假负载。复位时钟。。供电都正常

网友B:
这个机器 雷击的机器 容易把网卡旁边的 一个三极管 打坏 LZA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雷击的机器 容易把网卡旁边的 一个三极管 打坏 LZA可以看看

好。我试试。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D重点!!!

vid.直通CPU坐坐。。坐坐因该不会有问提。。那有可能是忒片哦。?

网友:
CPU供电忒片换过了。。CPU坐坐也加焊了。。无果。。VID,不上CPU时无电压。上CPU时都为1。0几V。。不知道VID由哪里控制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有EC有没发出VR_ON。

网友C:
不上CPU时无电压。上CPU时都为1。0几V。 正常的啊!  不上CPU 没有电压,是因为 有的机器 没有上啦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CPU时无电压。上CPU时都为1。0几V。 正常的啊!  不上CPU 没有电压,是因为 有的机器 没有上啦电压

。是不上CPU就有CPU电压。装上CPU 反而不是CPU电压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台机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