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插电就白屏故障

楼主(2012-09-14):
(图片)

网友:
不会是NEC大电容吧
..............

网友A:
0.48V电压不对吧

网友B:
可能还是哪里有短路,再仔细找找

网友:
高压板看下。 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8V电压不对吧

是0.84V,正常应该是1.0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哪里有短路,再仔细找找

我也觉得是有短路了,查查看看。

网友C:
时序不对 高压提前开启了

网友D:
你查下,高压供电那块 一般要等 显卡发出4组数句 才会有高压开起信号的  一插电就有 肯定不正常 查那开起高压的信号 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不对 高压提前开启了

感谢您的提醒,查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高压供电那块 一般要等 显卡发出4组数句 才会有高压开起信号的  一插电就有 肯定不正常 查那开起高 ...

谢谢你的分析,我去看看。

网友F:
这是被人修过的了,指不定人家做过什么手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被人修过的了,指不定人家做过什么手脚呢

是的,最怕人家做过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分析,我去看看。

现在新发现,插电IO就发烫,高压开启信号就是来自IO的,可以判断是IO坏了吧??

网友:
换个I/O吧

网友:
IO被人动过不知道有没有换错别的,目前这个型号是KB926QF-D3  HH-N4Y03  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

网友:
我现在手头上有KB926QF-D3 HH-N536M这型号的IO,是和KB926QF-D3  HH-N4Y03 一样的吗?能代换吗?

网友:
EC有可能,屏供电自动开机,查屏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