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宏基5320 掉电

楼主(2012-09-14):
一开机电流直接上2A然后会往上再走0.几  然后掉回1A左右  最后掉电。
检测个阻值正常  不掉的时候电压也都正常    求思路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在线等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裸板  连RTC电池都取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
重点查显卡

网友:
看看后面 有跟东芝一样的大电容 有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