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 VER:3.0主板维修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2-09-14):
主板开机98---D1(不过)不报警
            不插内存98--D1 报警
                      内存时钟0.75   电压1.8  VDD 3.3V    压桥无反压    无维修思路。
                                  等高手解救

网友:
按复位健电脑直接关机。 不从启  系统总线电压3.3

网友:
高手给思路啊。。看帖先回帖

网友:
下个个BIOS刷下吧

网友:
刷BIOS,加焊cpu座子

网友:
先刷BIOS,不知道这个板子的复位是南桥给的还是有门电路。

网友:
先刷bios,看看槽有没有针弯的,以免短路,换个内存试一下,不行换个CPU试一下,量量内存的上拉排阻有没有不良的,一个一个量,别偷懒,插一个独显看有没有显示,能不能过,最后就是干北桥了。。。
最好先清bios,插独显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从各个电压查起,一步步查起走。

网友:
内存的上拉电压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