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测试复位

楼主(2012-09-14):
用的ADS1102C的示波器,不知道如何才能测到复位信号,看了好多帖子 大部分都是说 单次触发可以捕捉到,照做,只有平平的一条3。3V   没有明显的下拉波形!求高手 要如何设置  才能捕捉复位信号

网友:
楼主要测的是哪个复位信号呀!

什么复位信号~~

网友A:
复位是抬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是抬高的

抬高的?那我在示波器上如何看它呢?怎么确定是否有复位哦?比如有复位,是抬高的,那不就是一直都是一条3.3V的直线了吗?怎么确定有没有

网友:
顶一下  请高手进来多指点下

网友:
很好,再能详细一些更好了

网友:
复位是看那里的复位,不是直线

网友:
不能看说明书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