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一端屏线插反

楼主(2012-09-14):
  杂牌显示器,之前是不通电。5v一直跳动。换了供电IC边上一个二极管,好了,能点亮灯管。

插上屏幕测试的时候,驱动板一端屏线插反,白屏,然后调换回来,电源指示灯量一下红色就灭

请教各位那里问题,是驱动板没修好还是屏幕烧坏了@!!!!

网友:
去掉屏线 看灯管能亮不  能亮 就屏上短路了

网友:
去掉屏线,灯管会亮。屏上面5v供电没有短路。去掉屏线,量驱动板平供电,4.3v左右,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插反的话轻者烧板,重者烧屏,

网友:
电源有问题换电容试试

网友:
手底下没有驱动板,发了一个换新的不行就坏啦!!

网友:
屏主控IC坏了 我也烧过一个 换主控芯片好了

同意

网友:
-  -这事我经常做 诶 我手残

网友:
这种事是常有的

网友:
我有过教训屏线插反了结果导致屏的主芯片烧了你的这个应该是屏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