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 XP 系统网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2-09-14):
学习到现在一共遇到3台明基的笔记本第一台是上网本 无线驱动打不上  驱动精灵大了不行 官网下的驱动也不行,后面两台是明基R43的有线驱动打不上,驱动精灵  官网驱动硬件ID都试了一直打不上显示感叹号 无法启用这个硬件,问问大家有什么号的方法吗

网友:
换过系统了吗?建议换其他的系统或者其他版本的XP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换了两个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先卸载,在重新安装驱动,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