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pq530白金版

楼主(2012-09-14):
不会测量基础元器件【电感那些大疙瘩,还有那些电容,如何得知他是好的?】,需要各位老师指教,稍后我把图片上传,望老师指教

网友:
这个刚下了,对书看两下就烦了。。。一会上传图片,此贴别沉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860-1-1.html

网友:
元件级别的还是要多看书呀,不是看设计书,是看元件工作原理,看明白原理了就知道什么情况好坏

网友:
图中的电感以及滤波大电容怎么检测啊?具体的说是不带电如何检测?另外散热片上有D209L、BU3150怎么检测啊?另外散热器片上有好像是LT6238,这些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如何检测啊?

网友A:
电感不用测试的,坏的几率极低,你想下吧,这么粗的铜线要多大电流才能烧坏,把主板烧胡也没到她,图纸有名称的三个ERL-35是主变压器,输出12V5V3.3V-12V电压, ERL-18-1是推动两个开关管工作的变压器,ERL-19C-1是辅助电源变压器输出+5VSB紫线电压,就辅助电源变压器容易短路,其他两个故障率很低。
电容看看外表吧,没鼓泡,没漏液就99%没问题,用万用表测也可以,不过要焊下来,单个用数字表黑笔接负极,红笔接正,开二极管当让读数变成无穷大,再拨到20M档都没读数(显示0000)一般就没穿没漏电,
BU3150是辅助开关管,紫线没有5V待机就要查它,用二极管档位测试是否有击穿,想准确测试还是要拿下来,D209L是主电源开关管有两个吧,两种管子测试方法一样,数字表二极管档红笔接1脚基极,黑笔接其他2集电、3发射脚,读数都在500左右正常,反接不通说明管子正常。
比我还白的小白

网友:
哦,好的,能推荐几部元器件的书么?就拿优酷上的检测三极管来说各种各样的,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用测试的,坏的几率极低,你想下吧,这么粗的铜线要多大电流才能烧坏,把主板烧胡也没到她,图纸有名 ...

是,学习下,谢谢

网友B: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那两个芯片是什么?
芯片决定电路如何设计以及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那两个芯片是什么?
芯片决定电路如何设计以及工作原理。

一个是est tl494 163636,另一个是LM339N GK6320UF V6GK CHN,这两个应该怎么处理啊?老师们,指导下,最好能将的详细点,结合电路图的例子

网友:
老三篇的文章,网上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