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海盗船 CX400 用一个月后经常重启

楼主(2012-09-14):
手上有个 海盗船 CX400   400W的  一般用时都很好很正常  大概用一个月后就会经常重启   绿线只有3.3伏
其它的电压正常  里面电容都正常  拆下用电容表测过   还有个问题这电源买时就有人问题  通电后要等几秒才能开机  是否正常啊       这电源 你放着不用一段时间  又不会重启

网友:
估计是494的供电电路有点问题,看看滤波电容是不是损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检查主主开关管间的小电解,看有没虚焊或容量不正常,或者试换大一点容量的电解来试一下有没改善,有条件的话在电源使用10分钟和2、3个钟后分别测一下主开关管的温度

网友:
别忽悠LZ了,这电源不用494的应该是384X的,看看虚焊

网友:
虚焊应该没有  我拆了看了好几次了

网友:
小电解  好  我再查查

网友:
主要看看副电部分的滤波电容。。上面看着没骨,下面有可能骨了。。看不出来。。换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