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机器可以刷bios

楼主(2012-09-14):
怎么判断机器可以刷bios  ,一般bios坏了有什么症状,求解?

网友A:
触发后,电流有跳变,像反复读取内存一样,换内存、CPU、加热显卡北桥无效,就可能是BIOS出错。
这种情况在AMD芯片组的本子上比较常见

对于EC和南桥各自都有BIOS芯片的板子,如果不触发,可能就是EC的bIOS坏了,南桥的BIOS坏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电流有跳变,像反复读取内存一样,换内存、CPU、加热显卡北桥无效,就可能是BIOS出错。
这种情况在 ...

ec怎样刷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