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定HD4350晶钻 上机大花屏

楼主(2012-09-14):
手摸 右边一处电感烫的厉害
测量 此电感处电压1.8V(正常,应该是显存供电),对地阻值2欧姆左右,怀疑后面电路有对地短路情况,造成电流很大,引起电感发烫
维修尝试 1.去掉左边电感处的一个MOS管,测量还是存在短路情况,拆下的时候,损坏MOS管一枚,杯具...

猜测       1.左面的MOS管挂了,引起短路(此卡左边有一对MOS,右边有一对MOS);
             2.显卡主芯片挂了,内部已经短路;
             3.MOS管好的,显卡好的,MOS管后续电路阻容元件挂了,引起短路;

进一步检测之前,请论坛朋友帮忙识别这个损坏的MOS管型号:
                                                                                   948 ON
                                                                                     58 NAG

网友:
连图都没有   让我们看毛啊!你当谁都是神仙啊!!!!

网友:
MOS管上的印字有三行,贴出来了啊~
这样也不行?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电阻挂了,一般会造成电路开路还是短路?
     2.如果电容挂了,一般会造成电路开路还是短路?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阻容元件如果损坏,会造成电路开路...大家怎么看?!

网友(点评):
什么叫挂了?不管电阻还是电容,还是其它任何元件,都既有可能开路,也有可能短路。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就开始修显卡了啊?

网友:
上面两个问题,我只是理论推断,请众实践高手发表看法~

网友:
图片在此...

网友:
显卡 没怎么碰过,这不玩玩嘛...
初生牛犊,各位大大见笑了!

网友:
在强光下,仔细排查了一边,有新的发现...

图片中的管子型号,知道的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木有啊有木有,木有人理啊~

网友:
已经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