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不开机

楼主(2012-09-14):
各路电压正常,主板上网卡附近LED灯闪,WIFI灯亮。风扇会转,不闪。是不是通病呢!!!
不开机
WiFi
通病

网友:
先看机器跑起来没,跑起来就主要看内存和CPU模块,没跑起来,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北桥,很多这类型了

网友: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这机器一般 北桥 显卡 cpu 都容易坏的~! 不过我我修过最多就是北桥坏 。。

网友:
谢谢诸位,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应该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