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无数次系统,总是没有无线网卡

楼主(2012-09-14):
我的机子运行有点慢了,所以就做了一个系统,机子本身带的是WIN7的系统,我给改成XP的了。做完了以后当时没有注意无线网卡,等过了几天去肯德基发现居然没有无线网卡,我以为是系统的事。所以就换了几个系统,可是还是没有,XP的WIN7的都换了还是不行,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网络适配器里面只有一个网卡,后来问朋友别人说是无线网卡坏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一样的无线网卡,诡异的事情就出来了,还是不行,做系统不行,换无线网卡也是不行,还有什么可能呢?各位大哥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希望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机器啊,今天刚好修了一台,刷BIOS  OK

网友B:
现在的系统装上去基本都没有无线网卡的驱动,只有重新装无线网卡的驱动才行。

网友:
直接去官网下载个驱动应该就ok了!

网友:
没认到无线网卡,和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再换个确定是好的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也可恢复一下CMOS设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系统装上去基本都没有无线网卡的驱动,只有重新装无线网卡的驱动才行。

认都没认到,关驱动什么事?

网友:
找不到这个硬件,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器啊,今天刚好修了一台,刷BIOS  OK

无线和BIOS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