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用的都是什么系统呀

楼主(2012-09-14):
大家现在用的都是什么系统呀
我的系统反应有点慢
我是从网上下的
GHOST版的

网友:
看配置装系统,不用去跟风。系统想要快也必须有健康硬件+合理配置+精心到位的维护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道理看你电脑配置

推荐好的系统给你:

系统9月份只有一个补丁的说明:
因为XP系统9月份只有一个补丁,故DVD版的IE6 ,IE8版不做更新
需要下载的直接下载8月版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GhostXP_SP3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08_IE6_DVD增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243c98a1166c06ca5bf1914b

GhostXP_SP3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08_IE8_DVD增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030ec74013c814f3bdf45156

GHOSTXP_SP3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09_IE8_CD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0b09a7f95cc6ef07ce9f32d8

WINXP_SP3_2012.08安装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1a640eeec94f8d1d65db00af

GHOSTXP_SP3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08_IE6 CD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ac7bda4b212f50fb1e19bcc1

GhostWin7_X64 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09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fea419e95916ab375a2d6471

GhostWin7_X86(32位) 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09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ed57afae3ddbed8f1510731f

GhostXP_SP3软件自选安装版2012.07_DVD增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fdb32597f568265af14215e9

GhostXP_SP3 360安全版 2012.07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7118afcce6a42518c610b26b

GhostXP_SP3 金山安全版2012.07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692b5b8d92fa73c45e0ec147

老机专用 GhostXP_SP3 电脑公司装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2e60be27a6fbdb5746996219

网友:
win7 的虽然不咋滴

网友:
XP精间版,装机快。

网友:
XP,WIN7都在用。。。

网友:
比较知名的论坛系统都装过,主要是不要太过度优化,结合自己配置就可以,台式机目前使用ylmf9.9,笔记本用大地win7

网友:
XP系统,最好用

网友:
我用的萝卜家园的,很好用

网友:
     试了两天W8   太卡  又换回W7了

网友:
XP~~~机子太老 用不起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