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用GHOST备份C盘成一个镜象,结果把C盘备份到F盘,覆盖F盘了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2-09-14):
如题,把C盘覆盖到F盘了,数据还能恢复吗?

网友:
不好说 看情况 一个镜像只有1 2g 你f盘至少20g以上吧 覆盖的也就是 1 2g 按理论可以恢复的

网友:
不会是镜像--文件 。。。这样的话  文件放F盘 不会对现有数据造成破坏
应该是分区--分区    C镜像到F了   。这样的话  机会不大  ,按类型恢复能找回部分文件来

网友A:
学了数据恢复的我,知道,当然可以。。
不信你用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了数据恢复的我,知道,当然可以。。
不信你用罗老师。

我想知道怎么回复啊,不光是可不可以恢复。

网友:
被镜像覆盖掉的部分没法恢复了,不过剩下没被覆盖的部分可以恢复,建议用R-STUDIO软件试试,

网友:
恢复出来估计也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