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N_25V 这个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09-14):
VLAN_25V  这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2.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是芯片自身产生的吗?

绝对不是...

网友A:
那为什么查不到来源..图纸上就  芯片上三处  VLAN_25V

网友A:
一台Y450的机器...这个电压只有1.2V   应该是不正常..但没搜到..电压是哪里转换来的

网友:
去它源头查一下在说

网友B:
有可能的,如量到是1.2v的话,是正常的,有些是设计是用的2。5V电压,但芯片不用而是1。2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查不到来源..图纸上就  芯片上三处  VLAN_25V

把图传给我,我帮你分析看看...
475480116@QQ.COM

网友D:
应该不是25v 你没看见25v下面有个c320是10v滤波 25v怎么会用10v电容呢

网友:
没搜到VLAN_25V  这个是从哪里转换来的...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E:
你的Y450 什么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Y450 什么问题呀

地本连接一个大叉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的,如量到是1.2v的话,是正常的,有些是设计是用的2。5V电压,但芯片不用而是1。2V的,

VLAN_12V是1.2V吧   VLAN_25V 也是1.2V是正常 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LAN_12V是1.2V吧   VLAN_25V 也是1.2V是正常 的吗

你量量那两跟线的阻值是浊导通的 嘛,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网络芯片,现在的好多网络芯片都没有用2。5V电压了,你仔细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图传给我,我帮你分析看看...

已发送..帮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那两跟线的阻值是浊导通的 嘛,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网络芯片,现在的好多网络芯片都没有用2。5V电压 ...

是的..这两个是对通的..想问下..这个网卡时钟是内置的吗.

网友:
2.5V的网卡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两个是对通的..想问下..这个网卡时钟是内置的吗.

应该不是吧,还没有听说过网卡内集成有时钟的,都是外面接一个25M的晶振,

网友:
问题提得太笼统

网友:
什么机型?什么板号?麻烦楼主说一下

网友:
就是网卡供电啦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要份Y450的图纸,能发到我邮箱吗zhangweiji2005@163.com,我来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自身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Y450的机器...这个电压只有1.2V   应该是不正常..但没搜到..电压是哪里转换来的

请问楼主:这台Y450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Y450的机器...这个电压只有1.2V   应该是不正常..但没搜到..电压是哪里转换来的

楼主又是凭什么判断这个电压只有1,2V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25v 你没看见25v下面有个c320是10v滤波 25v怎么会用10v电容呢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本连接一个大叉号

“地本连接一个大叉号”,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AN_12V是1.2V吧   VLAN_25V 也是1.2V是正常 的吗

楼主亲自测了VLAN_12V是1.2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系统做了吗?网卡换了吗?

雷击的电脑   换过网卡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VLAN_12V是1.2V吧   VLAN_25V 也是1.2V是正常 的吗

VLAN_12V与网卡的3.3V供电LANVCC有关系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吧,还没有听说过网卡内集成有时钟的,都是外面接一个25M的晶振,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电脑   换过网卡芯片

雷击过,现在什么故障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帮我看下

一直没收到哦

网友:
应该2.5v吧

网友:
是2.5vl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电脑   换过网卡芯片

新的网卡上去烫手吗?看看网桥坏了没有,换个试一下,在看看旁边有没有电阻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LAN_12V与网卡的3.3V供电LANVCC有关系哟

好像是少了个电阻...帮我看下   这里的R126 的电阻   阻值 是多大的..谢谢了..VLAN_25V 这端测得是1.2V  68脚上是3.3V   中间的电阻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收到哦

不会吧..显示发送成功哦..你再收到信...顺便用我看下....好像是少了个电阻...R126 的电阻   阻值 是多大的..谢谢了..VLAN_25V 这端测得是1.2V  68脚上是3.3V   中间的电阻没有了

网友:
2.5v是网卡发出来的,网卡上结了个大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