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想想这台电脑怎的了

楼主(2012-09-14):
     今接修一台电脑.用户讲死机.自动关机.兰屏,开箱看,电源风扇不转,给用户说换风扇就行了,打开电源一看,电路板都发黄了,可能是风扇长时间不转了,发热把电路板烤黄了,经用户同意换了个台达420w的,开机一切正常.
      等了几天,用户说总是自动关机,冷机开机大约不到半小时,重起就行了,以后不关了,但现在关几次.才行.我又换个电源还是冷机关几次.证明电源没同题,我认为主板可能有问题.师傅们,你们看呢?????

网友:
先换系统试一下吧 不行再说了

网友:
电源换了..再换个板吧.

网友:
什么牌子主板 南桥和io 发烫不

网友:
这机器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主板有可能有问题,换板试试

网友:
主板是华硕M2N-MX SE PLUS

网友:
主板问题,换了张昂达N78G5   就行了

网友:
华硕低端板最容易桥开焊 自动关机或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