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31MEL 循环跑码

楼主(2012-09-14):
铭瑄G31MEL   循环跑码  开机跑到C3    25  R1  复位灯闪下然后继续从新跑  这是什么情况  电压都有   BIOS刷过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撒,换了应该能行

网友:
跟电源没关系   人家拿来修的就是这个问题  人家的电源有问题我自己的电源也有问题啊  怎么其他主板点的都是好的呢   哪位师傅遇见这情况的撒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北桥   经验可能通信有问题

网友:
跟我现在修的板子差不多么  我是卡在2a  正在做北桥

网友:
循环跑码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点评):
bios换换版本,北桥压一压,换io ,拆声卡网卡等

网友:
以上办法都试过了      内存槽里的3.3V会跳变 内存供电已经换过了  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我遇到很多次都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内存好的  换了不下10个  不兼容 也不用所有内存也不兼容啊  我上面已经说了   内存槽里的3.3V一直在跳变

网友:
我有块板子,情况差不多,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