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屡烧 3 5V 供电芯片

楼主(2012-09-14):
CQ40 INTEL 独显 LA-4103P 基本同4102P
3 5V 供电 PU301 PS51125 屡烧
原先就是 这个烧了 换了 用了一个礼拜就烧了,再修下 用了 几天又烧了
烧毁后 3 5V VL 电压有, 3 5V 开启无短路被拖低, 3 5V 更是没有短路过流
B+ 电压直供芯片, 无思路
芯片
供电芯片
Intel

网友:
后级有短路,或者PCB板不良

网友:
是时候查下隔离保护了

网友:
这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上管软击穿也会导致这种情况,换芯片时,把上下管全部换掉

网友:
估计是后级有微短,楼上几位说的思路都不错,一个一个排除。先换3,5V上下管。。

网友:
把上下管全部换掉,这情况我也遇到过.